帮我看看这个差分放大电路的问题啊

楼主(2007-06-12):
(图片)

网友A:
问题是:你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
问题是 运放的+-不是应该电压相等的么

正常的话输出也是方波

现在输出是平的

网友B:
电位相等,输出不应该是0吗?

网友C:
RE

你的示波器到底接的是哪啊?连那么多线搞什么家伙?

网友D:
运放要用正负电源

既然你的输入信号是正负对称的,电源也必须用正负对称的。

网友E:
示波器接法问题,这个软件仿真不到电源

网友F:
还是多看看书吧,书中自有黄金屋。。。

楼主:
请问6楼的

我怎么知道一个运放是用单电源的 还是正负电源的啊??

网友A:
我怎么知道一个运放是用单电源的 还是正负电源的啊?

当然是看该型号运放的date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