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析这个自锁电路?

楼主(2007-06-19):
多谢指点!

楼主:
这是原来电路的分析

这是原来电路的分析:
************************************
本电路与直流稳压电源配合使用,可防止电源过流损坏。
    电路见图,正常情况下IC1-1⑨脚电位高于⑩脚电位,⑧脚输出低电位,IC-2{14}脚也输出低电位,继电器J不动作,LED发绿光。当负载电流超过设定值时,IC-1⑩脚电位高于⑨脚电位,⑧脚输出高电平,IC-2{14}脚也输出高电平,使VD导通,J吸合,负载电源切断,LED发红光;与此同时,{14}脚高电平通过R4反馈到输入端{12}脚,使这一状态自锁。只有过流原因解除、并按一下按钮S后,电路才恢复正常。电路见图,正常情况下IC1-1⑨脚电位高于⑩脚电位,⑧脚输出低电位,IC-2{14}脚也输出低电位,继电器J不动作,LED发绿光。当负载电流超过设定值时,IC-1⑩脚电位高于⑨脚电位,⑧脚输出高电平,IC-2{14}脚也输出高电平,使VD导通,J吸合,负载电源切断,LED发红光;与此同时,{14}脚高电平通过R4反馈到输入端{12}脚,使这一状态自锁。只有过流原因解除、并按一下按钮S后,电路才恢复正常。R2是负载电流取样电阻,调节W可改变最大允许电流。
************************************
我不明白,如果过流的故障以消除,IC-1的8脚不会重新变成低吗?IC-2的输入端会不会变成低?如果不会,为什么?

网友A:
即使IC1的8脚变低,也不足以使后面的电路翻转.

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根据R3和R4的分压.

网友B:
D1用得不合理

网友C:
同意 awey

应该给它一个小电流才对。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D1不合理应该怎样修改?加个大电阻?

网友D:
回LS

D1没有电流

网友E:
一个自锁电路不用这么复杂吧

一个自锁电路不用这么复杂吧,一个4013可以做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