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7-06-19):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如何确定象电阻,电容等元件的PCB封装?怎么确定各脚的距离,封装面积等?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量啊

datasheep上面应该有,没有datasheep的就自量吧
以前有个师兄教过,用51去量,两个脚的距离是100mil
大概吧,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