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将+5V变-5V的芯片有什么型号?

楼主(2007-06-20):
(无正文)

网友A:
最常见的 ICL7660

楼主:
谢谢!

谢谢!我先查查它的资料,若不行再麻烦你给解释解释。谢谢啊

楼主:
楼上的大侠还在吗?

我看了看那个片子的资料,可是没看明白振荡处的电容容值和片子的输出电流是多大。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5V变-5V的芯片有不少。

ICL7660是电荷泵,输出的电流比较小。
还可以用开关型的,输出的电流比较大,能到1A,例如34063。
如果有利用的的脉冲,而输出的电流不大,几个毫安,那二级管和电容也可以泵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