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windows XP安装Protel DXP

楼主(2007-06-20):
(无正文)

网友A:
区域设置和语言改成英文美国

网友B:
装Protel DXP2004 或 AD6.6 就没那么麻烦了

楼主:
谢谢,现在装上了,可不知道怎么添加原理元件库

网友C:
feng

woyao  fan  a

网友C:
风格

广泛但是个广泛但是广泛广泛感广泛广泛的

网友D:

将Protel DXP安装光盘的文件复制下来,再将区域设置改成英语(美国),还要在在非unicode程序语言里选择英文(美国)才可以顺利安装。

网友E:
借一本书看一下吧,老虎工作室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