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34063做升压时,如果输入3.7-3.3浮动,输出能稳定5V吗?

楼主(2007-06-20):
因为网上的计算器都是一个固定的输入电压,但如果输入有点浮动,就不知道实际情况了。

网友A:
34063工作在这么低的电压下,效率很低

楼主:
很低吗?

我看见人用3V升5V的,不过效率不是个问题,关键是输出能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