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机负载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7-06-21):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要测电机所带的负载,根据负载的大小选择电机不同的运行模式。由于外部结构所限,已不能添加任何的传感装置。查了一些资料,说可以测电机的电流或者,电机的反激电动势来测量。
不知下图能否实现测反激电动势,请各位DX帮忙看看。谢谢。
不对之处多指正。

网友A:
实在看不出来

楼主:
请问maychang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请问maychang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先说是什么电机

交流?直流?同步?异步?串激?并激?

网友B:
神人,光给个输出信号,就要人家猜出电机的种类和检测方

网友C:
反电势是测不出来的吧

通过电机电流、电机参数、定子频率、磁通等可以算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太菜了~~。望大侠指点。电机是:

电机是:单相交流异步电动机
150w/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