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6-22):
请教一下哦,LM311  LM339 的内部电路和外部电路是什么,具体有什么作用啊?我查了的都是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A:
LM339是四运放

网友B:
LM339是四运放?

网友C:
下点功夫念英文吧,其实要求不高,能看datasheet就行。
LM311电压比较器,LM339四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