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贴片稳压管要做成三个引脚

楼主(2007-06-28):
如题,不明白啊

网友A:
稳压管有2端 3端

我没听过因为smd的就做成3端的

楼主:
回麦克李:我刚入行比较菜

麦克李,三端的不是三端稳压器吗?7805,7812之流
我现在的这个是贴片6.8v稳压管,印着“68Y”有3pin,但一脚不用

网友A:
我也菜

两端的稳压管是利用反向击穿二极管的原理

7805 7812都是三端的

这个型号是两端的
空pin跟另外一个是相连的,跟dip or smd没关系

楼主:
刚量了

悬空脚和其它两脚都不通

网友B:
df

有吗, 有这样的吗

网友C:
是不是为了固定

是不是为了固定啊? 三只脚二极管我看到过,听他们说是这样的。

楼主:
有啊

可能是LS说的那样吧
那干脆做成2pin算了,何苦这样

网友D:
看一下Datasheet不就明白了

你敢肯定它是稳压管吗?

网友E:
SOT23封装的稳压管,有一只脚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