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14的模拟输入信号

楼主(2007-06-28):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用MAX114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后驱动八个LED示,第一次用AD,呵呵。片子的REF+接+5V,REF-接的0V。VDD=+5V。由于是八位AD,所以分辨路是5/256=19.5mV。我查PDF文档了,模拟信号应该在VDD~GND之间。请问,输入的模拟信号是+5V时,输出的数字量是11111111吗?如果我输入的信号范围是-4V到+4V呢,模拟和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什么呢?对于负数是怎么对应的。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期待中

    希望有大侠能我给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芯片允许输入为负吗?

好像不可以。
好好再看看datasheet。

楼主:
谢谢3楼

   对 我查手册了,输入只能是VDD到GND!!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我的连接方式如下,现在我想验证AD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我该用什么样的输入信号比较好呢。我现在的想法是用一个滑动变阻器接GND和VDD之间 调整滑动变阻器 ,使输入的信号发生变化。但是我现在把滑动变阻器设置到GND或者是VDD,输出的数字量都是11111111。我想是我的程序错了吧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吧!!

楼主:
程序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INT_0
    ORG 0100H
START :    MOV SP,#60H
    SETB EA
    SETB EX0
    MOV P2,#0FBH
LOOP  :    CLR P3.7
WAIT  :    LJMP $
INT_0 :    SETB P3.7
    LCALL DELAY
    CLR P2.2
    LJMP LOOP
DELAY : MOV R5,#10
D1    : MOV R6,#100
D2    : MOV R7,#250
D3    : DJNZ R7,D3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END
我现在把AD的输出通过电阻连八个小灯,看输出情况!!

网友A:
这个程序简直是胡来

中断里面直接跳中断外面,那你就永远WAIT。

楼主:
谢谢maychang

     谢谢你的批评 呵呵!!
     但是我想把问题搞清楚,所以还得再麻烦你,中断里面是不是不能用这样的延时,应该用定时器来执行延时呢!
     这个程序我在keil里可以执行,也可以跳到delay,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