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blackfin的问题

楼主(2007-04-26):
我毕设用到blackfin,要在PROTEL里画扳子,遇到很多问题,以前没作过硬件。
如果提的问题比较傻请大家不要见笑。
一。不知道在那里能找到BF533的封装库。
二。PROTEL DXP PCB库文件的向导里面没有找到LQFP封装的选项,又想用这种封装的芯片,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可以自己生成LQFP封装的选项,应该怎么做?
三。我自己画了一个BF533的.PCBLIB文件,里面的焊盘我设置的是rectangle,可最终显示出来的还是圆形的焊盘,只是里面有一个方形的阴影。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如果是一个错误,该怎样解决。
恳请大家赐教,也欢迎用BF533做麦克风阵列的EMAIL联系。
我的email地址:zrlean@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
re

1、adi网站上应该可以找到

2、bf533比较新,原理图河pcb的图标都要自己找
3、protel的用法问题,自己仔细看看吧~

网友B:
RE:

BF533的焊盘不能是rectangle,必须是圆形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