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PCB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4-26):
作为一个学电气的学生,没用过protel甚是惭愧。恰好前天有个同学找到我,说我是学电气的,能不能帮她画个PCB版图。给了我一个原理图,是一个声控音乐门铃,声敏元件和音乐IC我也不知道封装,估计着给了一个。大家帮我看看有啥问题没?这样子做出来能用不?

因为觉得板子太小了,拿起来都不方便,又做了一块大一点的

网友A:
呵呵,三年前我也这样~~

封装都不知道你怎么做出来~~
这东西原理上对了,pcb要求不高,连上就行~

楼主:
回复2楼

就是那个音乐IC,反正原理图上是四个引脚的,就给了个DIP-4
那个TX是个声敏元件,两个引脚,就拿个晶振的封装代替了。

网友B:
说一说

1、布局可以摆好一点,使连线少走曲线,连线更短,板子可做得更小
2、C1,C2印丝放在焊盘上了,要移开
3、不知道封装?可以叫他拿个实物给你,自已测量一下画一个便可以了
4、感觉没几根线,走双面板浪废了,自己衡量吧!

网友C:
唉,就算式第一次也不能这么马虎吧?

LZ太不用心了
比如C1

网友D:
感觉还不如自动布线好

布局不合理

网友E:
走双面板浪废了

的确 ,布局再合理些,布个单面的可以了

网友F:
制作工艺

据楼主所说,应该是DIY玩下而已吧?

线大小应该是10MIL的吧.DIY制板的话线太小了,很容易断线.
我是学生,我们DIY时一般15MIL都算比较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