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一下焊锡操作的时候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07-04-27):
                  来讨论一下焊的时候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如上!
  自己先说一个:一次焊一个音频头焊好以后用的测的时候发现焊反了,没有
说的,拆了重焊!接着又出问题了,漏了几个套环。头大!拆了再焊。仔细一
看,还有热缩管没有套上去,头上汗都出来了,当场有暴走的冲动。最后一次拆了再焊。
  够难受的了。
  另:烙铁头不上锡怎么办?铜芯不上锡怎么办?
  我是采用先刮干净铁头,放松香和焊锡丝在铁头上煮,直到锡丝肯依附在铁头上。铜芯不记得怎么搞了,反正效率不高,交流一下。请教一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同上.

问题同上...呵呵.
看网上的教程说铬铁用完要用酒精清洁干净,要使用的时间加热放置松香上,让其自然加上松香,附锡就容易了.
不过自己没有酒精,没有试过.

楼主:
哎,现在的人少了。肯说话的人也少了。

自己顶一下先,还有一次用水降温后,(非恒温)。把铁头放在松香盒里,自我形容超低温焊,还行。不过通用性不强。(超大烟)(超脏)只是从此以后焊的时候都放一小杯水在旁边。洗洗焊头。有人说那样不好。我不懂,不知道怎样。

网友C:
焊线

要把需要焊接的连接器焊接处打磨一下,旁边放一块沾水海棉,随时擦拭烙铁头。

网友D:
我是这样

把线头先放在松香块里用烙铁烫化,松香附着在线头上然后去旱,这样线头很容易吃锡

网友E:
烙铁头要保养

烙铁头是要保养的,每次用完后用点锡熔了把头敷住,然后再关机,不然很容易氧化,氧化了就不爱上锡了。
铜芯是上锡的,但是铜散热比较快,烙铁功率不够的话上锡自然就困难。

楼主:
其实想想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其实想想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如上,只是想做.然后每个人的做法都不同,大家可以把自己好的,不好的经历都拿出来说说嘛,虽然不怎样,但焊工做为一个基本功还是很重要滴.我觉得就像一个人写的字一样重要

网友F:
顶7楼

保养很重要,保持上锡,万一氧化可用酒精清洗,然后在上锡,其次温度也重要,温度过高容易氧化,可参考电子报加控温电路,很简单的,最简单就是加一只开关很一个IN4007二极管并联控温,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认为关键在个人良好的习惯

网友G:
专业人士

烙铁头不上锡需要考虑:  1.温度太高.一般焊pcb板30w烙铁足够,如果你用了40w烙铁就需要把烙铁头拔出来一点,保证合适的温度.  2.通电后使用频率太低.如果你的烙铁通电了又不太用,烙铁头会氧化,导致不易上锡. 3.烙铁头已经氧化不上锡了千万不要用硬物刮,会损坏烙铁头的镀层,减少烙铁头寿命.只要在纸上放一点松香,开始给烙铁通电,同时耐心的把烙铁头在松香上轻擦,加焊锡丝试温度,你会发现烙铁头又可以融锡了.  4.在使用烙铁时,要在旁边放一块湿海面,湿抹布也行,随时擦掉烙铁头上的氧化物和焊剂残留物,减少他们对烙铁头的腐蚀,这样焊点也会干净很多.

网友G:
导线铜芯

松香残留物对导线的金属部分是有腐蚀的,用过松香的导线很容易断掉.给导线上锡时用一般的焊锡丝就可以,如果铜芯发污需要打磨一下或直接用硬物刮一下,铜芯发亮就可以了.

网友H:
对问题1,下次再范就扇自己两耳光!

网友I:
回复问题2

    对问题2 的挂锡的解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烙铁凉透的时候对烙铁头进行打磨,然后去掉脏东西,在插上电源进行加热,在查实安源的时候就开始对烙铁头进行挂锡,直到锡挂上为止。(挂锡的解释:就是拿焊锡丝对烙铁头进行不断的摩擦,注意要摩擦到每个地方。)
    本方法我使用多次,都很好,经久耐用。

网友J:
用好烙铁头,导线等在焊接前先吃锡

网友K:
顶一下1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