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类似记数的电路 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7-05-02):
    我想做个类似记数的电路 就用逻辑电路做  要求来一个脉冲就记数一次,并在数码管上显示 ,四位数码管显示,掉电以后再次上电要保存以前的记数,
希望有高手指点以下   谢谢了

网友A:
掉电保存……够戗,用单片机来做吧,加个24c01什么的

网友B:
如果用ATmega8或16,连外扩EEPROM都省了,显示也不必驱动

网友C:
想法倒是很好

不用单片机,为什么要用逻辑电路做呢??想听听你的理由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用逻辑电路

其实用单片机的话,这片单片机的能力已经足够,不必用任何外围芯片即可实现。

网友D:
掉电以后再次上电要保存以前的记数...

掉电多久?这个才是我关心的。
时间短-电容。时间长-后备电池。这个备用电源只供应计数保存部分。显示部分掉电后不工作。用二极管无缝切换电源。
逻辑电路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并不难。可以用74HC系列IC做。
不过这样搭的电路只能做实验用。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楼住最好先用PROTEL把你的构思画个原理图传上来。这样踏出第一步,就能走出一条路。

网友B:
回真人

楼主要做的设备如果用单片机,在掉电时只需要记录4位数码管显示的计数值,用二进制表示是两个字节,用十进制表示也是两个字节,所以电源电压只需要能维持十几到几十ms即可写入EEPROM,大可不必用电池,电容稍大些就行。
用逻辑电路计数译码等不难,检测掉电并写入EEPROM可是比较麻烦。

网友E:
用电池不行吗

用电池不行吗?

网友B:
回楼上

用电池当然可以,我说的“麻烦”就是指电池。
首先成本高,其次维护复杂,使用温度范围受限制。

网友D:
楼主并没有用单片机的意思吧?

“就用逻辑电路做”这可是楼主自己的话。如果那些小规模逻辑IC都不能灵活运用,什么事都单片机……有身体四肢难道不要手指了?也许指甲也得配备吧?
楼主也许不是做什么设备,只是做习题。如果这个习题能完满完成,实际工夫也不会少的。姑且把其他要求当青菜,单是掉电保护数据这条就得做上不少功课。根底薄弱的甚至连门都摸不着。

网友F:
用机械计数吧,只要不暴力破坏,停电也可以保存几十年。

省电,成本低。连外扩EEPROM都省了  不熟悉可以先拆个机械电度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