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FET和MOSFET的D和S极能交换使用吗?

楼主(2007-05-04):
如题,如果不能,为什么呢?

网友A:
应该可以

大多数的JFET应该都可以,我试过MPF102。

网友B:
看你买来的管子是4脚还是3脚的

3脚的已经将衬底和源极(S)连起来了,那样就不能将D和S互换了
如果是4脚,因为衬底没有和源极相连,只要将衬底连D极则D极可以作为源极,而S极就成为D极了

楼主:
但是有些MOS管内D级和S级有个二极管,这样就不行了吧。

如题!

网友C:
为什么要交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