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择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7-05-05):
       最近在做个关于温度测量的电路,要求测温范围为0~200℃,分辨率为0.2℃,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传感器,哪位兄弟知道这方面的可以推荐个吗?先谢谢了。

网友A:
有专用的IIC接口的温度芯片

网友B:
楼上误导

楼主要测到2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