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P07的问题

楼主(2007-05-06):
如图,Vi为-50mV~+50mV,op07放大50倍,Vi无信号输入时,OP07的3脚有-20mV,输出Vo为1V,调节R5也不能调零。如何使输出在无信号时为零?谢谢!

网友A:
电源不平衡?

网友B:
“Vi无信号输入时,OP07的3脚有-20mV,输出Vo为1V”
逻辑上就不对,同相输入端为负怎么能有正输出?这个失调也未免太大了。

看这个图像是仿真,不是实际电路。

网友C:
我看你说的还是有点问题

我看你说的还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