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PCB图,求大侠批评!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A:
板子压缩一下,考虑一下接插件的位置。线宽、间距……

楼主:
RE:mohanwei

mohanwei:
       你好,我是看书自学的,所以很多不懂,请问下4个接插件的位置应该怎样调整?

网友B:
线太细,放那么多电解干嘛?

也没起到该游的作用

感觉你还没入门哦...

网友C:
没事,慢慢来

电源线根据电流大小,线宽应该作些调整,板子压缩点,器件件根据功能模块放置一起,紧凑点,当然也不能太靠近了!仅供参考

网友D:
意见

板子压缩点,电容不要放在一起,把对应电容放到对应器件旁,电源线与地线要加粗

网友E:
怎样跟距电流大小选择PCB线宽呢?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的指导,我重画了一个,求各位大侠再批评!

楼主:
这个图上

这个图上,信号线是12mil,电源和地线是25mil,不知道合不合适,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F:
——

多大的频率啊

网友G:
你在哪里?

网友A:
你可能还没有直观印象,这样吧,把3D打开,看看板子的实际

效果怎么样……呵呵

楼主:
原理图是

网友H:
你的OP07怎么只有6个脚?

楼主:
RE:pigjiang

RE:pigjiang
     我调用错了,现在改正了,再附图,求指点画得不好的地方!

楼主:
本人新手,望高手多指点!感激不尽~

本人新手,望高手多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I:
就画版来说

还是太空,估计可以缩小1/3的样子
还有就是,线与线,线与孔的间距没处理好
元件摆放太乱,位置不整齐,方向不一致,当然这个要看电路特性的
既然是模拟电路,地线布的不合理

楼主:
RE:andrew.xu

andew.xu: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指点.由于我是新手,我想请问一下,在模拟电路里,地线一般是按照怎样的规则进行布线的?

网友I:
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

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21ic上也有这类帖子

楼主:
新画了一张

网友I:
赞一个,学习态度很好

那个线进IC引脚时,你用的都是45度进,这样有些粗的线会和边上的焊盘靠的很近,虽然没有报警,但在一些做工差的厂就容易出问题,焊接时也有可能出问题。
线与线、线与孔、孔与孔的距离,会因为有无阻焊而有点不同,孔还分过孔和焊盘。
其实本来这些都没问题的,但同样的板子,不同工厂的加工精度差的很大。

网友J:
网格

画的时候最好把网格改下 25mil 和50 mil 鼠标移动距离是25mil这样容易对齐

楼主:
RE

真的很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指导,我觉得自己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K:
先说说问题

网友K:
问题

1:有部分走线与PAD过近,建议先设计好规则!
2:地线和电源应该适当走粗,同时我看你的信号线好象过细了点。有必要时进行敷铜。
3:元气贱排列应尽量整齐,接插件应该放与PCB的边缘以便安装。接插件以及芯片引脚之间尽量不要走线,
4:图还可以再缩小点,现在显的太空,第一画给你80分吧!

网友L:
线距

感觉线之间都离得好近啊~~
我觉的是先铺电源和地线~尽量短少打过空吧~

网友M:
布局可以改一下

太空了,可以布的紧一点。

网友N:
有进步

你的那么多电解电容封装都一样吗?
电路板上的器件布局可以再改一下.
器件放置得也有些零乱.
如果要求不高,用单面板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O:
回楼主

   我也是刚刚学习画板子的。和你分享一下!!
   (1)元件排放太松散了,元件的摆放不用完全按照原理图中元件位置的关系摆放。可以把位置比较接近的同封装形式的元件排放在一块,看上去比较整齐。
   (2)几条线平行走时,间距最好相等,45度转弯线的长短也最好一致,这样看起来比较美观。线变绿了说明距离太近了。
   (3)线的宽度一般是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地线电源线一般是48mil~100mil
        信号线一般是8mil~12mil
   (4)最好不要有分叉线(即相同颜色的三根线直接连在一块),最好避免或者用过孔处理。

网友P:
re

按LZ水平,,先找书找资料自己学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