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张PCB,大家给看看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A:
意见

 总的还可以.但板子可以再压缩下,将单片机放到数码管正下方,也许更合理些

网友B:
估计单面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二位的意见

嗯,将单片机放数码管下应该更好
回去改改。

网友C:
也不把后面的栅格去掉,看的眼花

整体布局比较整齐漂亮

网友D:
可以

回3楼,单面剥比较危险,,估计有点难度

网友E:
估计灯都是暗暗的

网友F:
电源线和地线需要加粗

网友G:
数码管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吗?

数码管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吗?

网友H:
回楼上的,功率不够

网友I:
数码管估计带不起来

数码管下面部分可以
只是板子太宽了

网友J:
设计面积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