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性弱问:什么是高速数字电路?

楼主(2007-05-11):
(无正文)

网友A:
RE:

狭义的高速数字电路仅仅指工作频率不低于30MHz的标准数字电路;
广义的高速数字电路泛指所有工作频率不低于30MHz的数字电路,不仅仅包含标准数字电路,还包含其它通讯芯片,处理器,可编程芯片等等。

楼主:
RE

多谢回复!

网友B:
高速与高频……

概念上有不同的。高速不一定高频,高频多数是高速。
高速应是从L到H或由H到L所消耗时间短者。速度实际上是时间与行程的相关函数。如果频率高于速度,则信号完整性就没有保证了。

作个抽象比喻,例如往返两个地点,
如果频率刚好和速度相当,则刚刚到达就要立马回头。
如果频率低于速度,则还可以在点里呆一会。
如果频率高于速度,那么可能在途中就被叫回头,那么两头都不到了。

高速是可靠高频的保证。如果不够高速,只能降频了。

网友C:
怎么我觉得LS刚好说反了呢?

网友B:
有没有搞错?

相反吗?

看看今天的INTEL 双核CPU,时钟频率还比奔4低,它速度比同频奔4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