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弱弱的问题:高电压小电流如何转换成低电压大电流

楼主(2007-05-13):
RT

具体说,220V市电,50微安,如何转换成5V,1mA呢?(不能有其他外界电源)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排除个选项先:变压器,

网友A:
基本上...不可能...

楼主:
能,我才问的

回的真快,感谢关注

这个是可以的,我见过~~

从能量守衡也能解释的通啊,

网友B:
用DC-DC???

不行的话,
   估计得手工搭个分立元件开关电容式的转换器了.不知可行否?

网友C:
电容充电+DC/DC即可,不过是很难做的

网友D:
肯定是可以的,不过楼主的具体要求有点难...

网友E:
50uA很难做

全部功率只有0.011W,就算用变压器,恐怕连励磁电流都不够。
别的方法不是没有,成本太高。所以 xwj 说:基本上...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