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集成芯片如何理解理解

楼主(2007-05-19):
当你拿到一个芯片时  你是如何了解它  即从名字上得到什么信息?
  最好有各种例子说明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拿到一个芯片时

第一件事是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B:
......

datasheet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就算中文的也看不懂,
特别是那些波形图,恐怖的说....

网友A:
回楼上:“特别是那些波形图,恐怖的说....”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多练习。

网友C:
楼主必须尽快掌握自行查找和阅读元器件数据手册的技能。

如果打算以电子为业,楼主必须尽快掌握自行查找和阅读元器件数据手册的技能。
不想做会找借口,想做会找方法!

网友C:
建议楼主去看看各厂家的选型手册!大厂基本有免费提供的

建议楼主去看看各厂家的选型手册!大厂基本有免费提供的。
关于产品命名法,工艺,归类,分档,等级,应用,封装等等要有大概了解。

网友D:
如果认为读Datasheet如同读天书,就说明你入错行了,赶快转

Datasheet就是为使用该器件的工程师看的,也是假定它的读者具有相关的背景知识,看不懂说明你不是这方面的工程师、不具备相关的背景知识。

当然也有写得不好的Datasheet,但反复看几遍应该能看懂,这就需要耐心和钻研的精神了。

网友E:
只有datasheet是最可信的

其它,只能做参考。至于它能成为天书,只是你个人修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