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翻译一下

楼主(2007-05-21):
ic, AN, TE, ST, se
Any circuit which has a flat frequency response up to and including F will pass a digital signal practically undistorted

网友A:
re

任何在频率F范围内(包括F)响应平坦的电路都可以让数字信号几乎无失真的通过。

网友B:
楼上的厉害

楼上的厉害。。。支持

网友C:
不同意见

F指频率上限,非频率F范围,比如F=1KHz,应是0-1KHz,频率是一个确定的数,而不是一个范围

网友A:
楼上严谨.

楼主:
再问

have a flat frequency response 怎么翻译,是单一响应吗

网友A:
平坦的频率响应

楼主:
那怎么理解平坦响应呢

是从波形上看比较平滑吗?

网友C:
是从波形上看比较平滑吗?

是的,波形上较少毛刺或躁声.

网友D:
怎么理解平坦响应呢?

与波形没多大的关系。频率响应是针对通频带而言。在整个通频带内,各频率特性可能是一样的----平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不平坦。一般说的平坦,是个大概而言,实际的通频带,往往不是十分平坦。如音频放大器。

楼主:
频率特性一样

是不是单一函数的频率响应,算是频率特性一样.在一个频域内只有一个函数.

网友E:
都很厉害

大家都很厉害。知道的人也许就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