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电路问题:)

楼主(2007-05-24):
此电路为测温电路的模拟部分:
想问一下第二块ic部分电路有什么作用?,书上说是比例加法器。
此电路实际测试的时候,放大倍数很不稳定,程递减趋势。--刚通电时为10被放大,而后慢慢减小,请问是什么原因?是电路有问题还是外接电源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把图贴上来,没图不好说

楼主:
@maychang

maychang没有看到图?
点击这个链接试试 :)

网友B:
没看出什么问题

建议电阻用10K和100K代替1K和10K。
中间那一级作用不明显,可以省略(个人感觉)。

网友A:
虽然运放是最普通的,不过也不至于增益漂得这么厉害

整个电路增益并不很高。

楼主:
:)

难道是电源问题?什么情况下会产生 “ 增益漂”?
负反馈电阻是要并电容么?

网友B:
呵呵,偶还真粗心

中间那一级反相1:1,瞧我这粗心~

网友C:
电路过于复杂,只需要最后1个运放即可

网友D:
个人看法

第一级的电压跟随器作为前后级的缓冲,提高输入阻抗,第二级的放大倍数为1 ,但是有个下拉的电位器,可能是做为信号的零点调整,降低其直流电位,输出端应该对信号的范围有一定的要求,比如做为A/D转换的输入信号。这前俩级都没有放大,只有最后级有10倍的放大。
                    :)

楼主:
@mmwlb

是用于A/D转换的输入信号,呵呵:) 多谢你的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