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CF8563的程序啊,共享一下

楼主(2007-05-26):
   我用时钟芯片PCF8563与89C51搭了个系统,用液晶显示。可每次读的时候在秒从7变到8的时候,星期也会跟着变,秒从9边回0后,星期又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程序

我用伟福模拟的程序,看内存单元.我实际也用液晶显示过,一样.

;I2C总线说明:
;I2_SDA =1时,即总线空闲
;I2_SDA =0时,即总线忙,即正在使用
; 本程序集在I2_SDA =0时, 使I2_SCL=0,
;此时即可改变I2_SDA 的数据,或接受I2_SDA 数据的改变
;I2_SCL=0时,  数据是可以改变的
;I2_SCL=1时,  数据的改变视为控制信号,如0到1则为停止控制
;如1到0则为启动控制

;I2C总线(PFC8563)驱动子程序集
I2_SCL                  EQU             P2.6
I2_SDA                  EQU             P2.7
I2ADDRW                 EQU             0A2H
I2ADDRR                 EQU             0A3H
I2TIMER                 EQU             02H
I2TIMERN                EQU             07H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80H
     MOV        R0,#20H
     CALL I2_WRTIME     ;写时间初始值
ED:  MOV        R0,#28H             ;此处断点,不停执行,观测
     CALL I2_RDTIME         ;读时间值
     JMP  ED
;========================================================== 开始I2CU总线子程序
I2_START:            SETB  I2_SDA
                     NOP
                     SETB  I2_SCL
                     NOP                        ;建立起始条件的时间大于4.7us

                     NOP
                     NOP
                     NOP
                     NOP
                     CLR   I2_SDA               ;起始条件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I2_SCL               ;钳隹总线
                     NOP
                     RET
;===================================================结束I2CU总线子程序
I2_STOP:             CLR   I2_SDA
                     NOP
                     SETB  I2_SCL               ;结束总线时间大于4us
                     NOP
                     NOP
                     NOP
                     NOP
                     NOP
                     SETB  I2_SDA               ;结束总线
                     NOP
                     NOP
                     NOP
                     NOP
                     RET
;=============================================发送应答信号子程序:即发送0
I2_SDACK:           CLR   I2_SDA
                    NOP
                    NOP
                    SETB  I2_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I2_SCL
                    SETB I2_SDA
                    NOP
                    NOP
                    RET
;===========================================发送非应答信号子程序, 即发送1
I2_SDNACK:          SETB  I2_SDA
                    NOP
                    NOP
                    SETB  I2_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I2_SCL
                    CLR  I2_SDA
                    NOP
                    NOP
                    RET
;====================================================
;检查应答子程序,即读应答信号:若读出结果 为0
;证明有应答,即总线上有器件响应,否则可能无器件或器件坏

;出口参数:
;FO=O有应答

I2_CHKACK:         SETB  I2_SDA
                   NOP
                   NOP
                   SETB  I2_SCL
                   NOP
                   NOP
                   NOP
                   NOP
                   CLR F0
                   MOV   C,  I2_SDA
                   JNC CEND
                   SETB F0

CEND:              CLR   I2_SCL
                   RET

;=============================================发送字节子程序

;入口参数
;A:   被发送数

;占用资源:
;R2

;说明:每写一字节要调用一次I2_CHKACK取应答位

I2_WRBYTE:        MOV   R2,  #08H
I2_WRBYTELP1:     RLC   A
                  MOV   I2_SDA,  C
                  NOP
                  SETB  I2_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I2_SCL
                  DJNZ  R2,  I2_WRBYTELP1
                  NOP
                  NOP
                  RET

;==================================================读取字节子程序

;出口参数:
;A:    读出的数

;占用资源
;R2

;说明: 每读取一字节要发送一应答/非应答位

I2_RDBYTE:        MOV   R2,  #08H
I2_RDLP:          SETB  I2_SDA
                  NOP
                  SETB  I2_SCL
                  NOP
                  NOP
                  MOV   C,  I2_SDA
                  NOP
                  CLR   I2_SCL
                  RLC   A
                  NOP
                  NOP
                  NOP
                  NOP
                  DJNZ  R2, I2_RDLP
                  RET

;===================================BCD码转二进制子程序

;入口参数:
;A:  BCD码

;出口参数
;A:  二进制数

;占用资源:
;A
;R2
;R3

BCD2BIN:         MOV  R3,  A
                 ANL  A,  #0F0H
                 RR   A
                 MOV  R2,  A
                 RR   A
                 RR   A
                 ADD  A,  R2
                 MOV  R2,  A
                 MOV  A,  R3
                 ANL  A,  #0FH
                 ADD  A,  R2
                 RET

;========================================写8563万年历子程序

;入口参数:
;R0:  参数区首址: 参数区格式(秒分钟小时日星期月年,BCD码表示)

;占用资源:
;A
;R0
;R2
;R3

I2_WRTIME:        CALL  I2_START                ;发送起始条件

                  MOV   A, #I2ADDRW
                  CALL  I2_WRBYTE               ;发送8563地址
                  CALL  I2_CHKACK               ;检查应答
                  JB    F0,I2_WRTIME
                  MOV   A,  #I2TIMER            ;发送8563时间寄存器地址
                  CALL  I2_WRBYTE
                  CALL  I2_CHKACK
                     JB    F0,I2_WRTIME
                  MOV   R3,  #I2TIMERN
I2_WRTIMELP1:     MOV   A,  @R0
                  CALL  I2_WRBYTE               ;向8563写时间
                  CALL  I2_CHKACK
                     JB    F0,I2_WRTIME
                  INC   R0
                  DJNZ  R3,  I2_WRTIMELP1

                  CALL  I2_STOP                 ;发送停止条件
                  RET

;===================================读8563万年历子程序

;入口参数:
;R0:  参数区首址(格式同上)

;出口参数:参数区存放万年历数据(二进制)

;占用资源:
;A
;R0
;R2
;R3

I2_RDTIME:        CALL  I2_START                ;发送起始条件

                  MOV   A,  #I2ADDRW            ;发送8563写地址
                  CALL  I2_WRBYTE
                  CALL  I2_CHKACK
                  JB    F0,I2_RDTIME
                  MOV   A,  #I2TIMER            ;发送8563时间寄存器首址
                  CALL  I2_WRBYTE
                  CALL  I2_CHKACK
                  JB    F0,I2_RDTIME
                  CALL  I2_START                ;发送起始条件
                  MOV   A,  #I2ADDRR            ;发送8563读地址
                  CALL  I2_WRBYTE
                  CALL  I2_CHKACK
                  JB    F0,I2_RDTIME
                  MOV   R3,  #I2TIMERN-1
I2_RDTIMELP1:     CALL  I2_RDBYTE               ;读取8563万年历数据
                  MOV   @R0,  A
                  CALL  I2_SDACK            ;发送应答信号
                  INC   R0
                  DJNZ  R3,  I2_RDTIMELP1
                  CALL  I2_RDBYTE               ;读取8563万年历年数据
                  MOV   @R0,  A
                  CALL  I2_SDNACK               ;发送非应答信号
                  CALL  I2_STOP                 ;发送停止条件
                  RET

网友A:
遇到相同问题,读快了秒位也有问题

网友B:
等长一点: acc = 0 时,为 error

I2_CHKACK:         SETB  I2_SDA
                   NOP
                   NOP
                   SETB  I2_SCL
                   CLR F0
                   MOV A, #20
I2_CHKACK_L1:
                     JNB I2_SDA, I2_CHKACK_L2
                   DJNZ ACC, I2_CHKACK_L1
                   SETB F0
I2_CHKACK_L2:
                   CLR   I2_SCL
                   RET

网友B:
给你一段

I2C_WRITE_BYTE:
         ; INPUT: A
         ; OUTPUT: A =0 为 error
         SETB C
I2C_WR_BIT:
           CLR I2C_SCL
           RLC A
           MOV I2C_SDA, C
           JZ I2C_WR_BIT_EX
           SETB I2C_SCL
           CLR C
         SJMP I2C_WR_BIT
I2C_WR_BIT_EX:
         MOV A, #20
I2C_W_ACK:
            JNB I2C_SDA, I2C_W_ACK_EX
         DJNZ ACC, I2C_W_ACK
I2C_W_ACK_EX:
         SETB I2C_SCL
         RET

楼主:
感谢

  有道理哦.好!我试试去.
  先谢了!

网友B:
RE: zt:i2c asm from www.programmersheaven.com

;****************************************************************************

;                     Software Implemented I2C Drivers

; These routines allow an 80C51 based microcontroller to drive the I2C bus

; as a single master. The main program at the end demonstrates writing and

; reading several types of devices:

;    PCF8570 256 byte static RAM.

;    PCF8574 8-bit I/O expander.

;    SAA1064 4 digit LED display driver.

;             Written by G.Goodhue, Philips Components-Signetics

;****************************************************************************

$Title(I2C Routines for 80C51)

$Date(08/14/90)

$MOD51

$DEBUG

;****************************************************************************

;                               Definitions

;****************************************************************************

; Addresses of several I2C devices as connected on the Signetics I2C

; Evaluation Board.

I2CRAM     EQU     0AEh           ;Slave address for PCF8570 RAM chip.

I2CIO      EQU     4Eh            ;Slave address for PCF8574 I/O expandor.

I2CLED     EQU     76h            ;Slave address for SAA1064 LED driver.

; Data storage locations

BitCnt     DATA    8h             ;Bit counter for I2C routines.

ByteCnt    DATA    9h             ;Byte counter for I2C routines.

SlvAdr     DATA    0Ah            ;Slave address for I2C routines.

XmtDat     DATA    10h            ;I2C transmit buffer, 8 bytes max.

RcvDat     DATA    18h            ;I2C receive buffer, 8 bytes max.

AltRcv     DATA    20h            ;Alternate I2C receive buffer, 8 bytes max.

Flags      DATA    28h            ;Location for bit flags

NoAck      BIT     Flags.0        ;I2C no acknowledge flag.

BusFault   BIT     Flags.1        ;I2C bus fault flag.

I2CBusy    BIT     Flags.2        ;I2C busy flag.

; I2C connections.

SCLPin     BIT     P0.0           ;I2C serial clock line.

SDAPin     BIT     P0.1           ;I2C serial data line.

;****************************************************************************

;                       Reset and Interrupt Vectors

;****************************************************************************

           ORG     0

           AJMP    Reset

;****************************************************************************

;                               Subroutines

;****************************************************************************

           ORG     30h

; BitDly - insures minimum high and low clock times on I2C bus.

; This routine must be tuned for the actual oscilator frequency used, shown

; here tuned for a 12MHz clock. Note that the CALL instruction that invokes

; BitDly already uses 2 machine cycles.

BitDly:    NOP                    ;NOPs to delay 5 microseconds (minus 4

                                  ;  machine cycles for CALL and RET).

           RET

; SCLHigh - sends SCL pin high and waits for any clock stretching peripherals.

SCLHigh:   SETB    SCLPin         ;Set SCL from our end.

           JNB     SCLPin,$       ;Wait for pin to actually go high.

           RET

; SendStop - sends an I2C stop, releasing the bus.

SendStop:  CLR     SDAPin         ;Get SDA ready for stop.

           ACALL   SCLHigh        ;Set clock for stop.

           ACALL   BitDly

           SETB    SDAPin         ;Send I2C stop.

           ACALL   BitDly

           CLR     I2CBusy        ;Clear I2C busy status.

           RET                    ;Bus should now be released.

; SendByte - sends one byte of data to an I2C slave device.

; Enter with:

;   ACC = data byte to be sent.

SendByte:  MOV     BitCnt,#8      ;Set bit count.

SBLoop:    RLC     A              ;Send one data bit.

           MOV     SDAPin,C       ;Put data bit on pin.

           ACALL   SCLHigh        ;Send clock.

           ACALL   BitDly

           CLR     SCLPin

           ACALL   BitDly

           DJNZ    BitCnt,SBloop  ;Repeat until all bits sent.

           SETB    SDAPin         ;Release data line for acknowledge.

           ACALL   SCLHigh        ;Send clock for acknowledge.

           ACALL   BitDly

           JNB     SDAPin,SBEX    ;Check for valid acknowledge bit.

           SETB    NoAck          ;Set status for no acknowledge.

SBEX:      CLR     SCLPin         ;Finish acknowledge bit.

           ACALL   BitDly

           RET

; GoMaster - sends an I2C start and slave address.

; Enter with:

;   SlvAdr = slave address.

GoMaster:  SETB    I2CBusy        ;Indicate that I2C frame is in progress.

           CLR     NoAck          ;Clear error status flags.

           CLR     BusFault

           JNB     SCLPin,Fault   ;Check for bus clear.

           JNB     SDAPin,Fault

           CLR     SDAPin         ;Begin I2C start.

           ACALL   BitDly

           CLR     SCLPin

           ACALL   BitDly         ;Complete I2C start.

           MOV     A,SlvAdr       ;Get slave address.

           ACALL   SendByte       ;Send slave address.

           RET

Fault:     SETB    BusFault       ;Set fault status

           RET                    ;  and exit.

; SendData - sends one or more bytes of data to an I2C slave device.

; Enter with:

;   ByteCnt = count of bytes to be sent.

;   SlvAdr  = slave address.

;   @R0     = data to be sent (the first data byte will be the

;             subaddress, if the I2C device expects one).

SendData:  ACALL   GoMaster       ;Acquire bus and send slave address.

           JB      NoAck,SDEX     ;Check for slave not responding.

SDLoop:    MOV     A,@R0          ;Get data byte from buffer.

           ACALL   SendByte       ;Send next data byte.

           INC     R0             ;Advance buffer pointer.

           JB      NoAck,SDEX     ;Check for slave not responding.

           DJNZ    ByteCnt,SDLoop ;All bytes sent?

SDEX:      ACALL   SendStop       ;Done, send an I2C stop.

           RET

;RcvByte - receives one byte of data from an I2C slave device.

; Returns:

;   ACC = data byte received.

RcvByte:   MOV     BitCnt,#8      ;Set bit count.

RBLoop:    ACALL   SCLHigh        ;Read one data bit.

           ACALL   BitDly

           MOV     C,SDAPin       ;Get data bit from pin.

           RLC     A              ;Rotate bit into result byte.

           CLR     SCLPin

           ACALL   BitDly

           DJNZ    BitCnt,RBLoop  ;Repeat until all bits received.

           PUSH    ACC            ;Save accumulator

           MOV     A,ByteCnt

           CJNE    A,#1,RBAck     ;Check for last byte of frame.

           SETB    SDAPin         ;Send no acknowledge on last byte.

           SJMP    RBAClk

RBAck:     CLR     SDAPin         ;Send acknowledge bit.

RBAClk:    ACALL   SCLHigh        ;Send acknowledge clock.

           POP     ACC            ;Restore accumulator

           ACALL   BitDly

           CLR     SCLPin

           SETB    SDAPin         ;Clear acknowledge bit.

           ACALL   BitDly

           RET

;RcvData - receives sends one or more bytes of data from an I2C slave device.

; Enter with:

;   ByteCnt = count of bytes to be sent.

;   SlvAdr  = slave address.

; Returns:

;   @R0     = data received.

; Note: to receive with a subaddress, use SendData to set the subaddress

;   first (no provision for repeated start).

RcvData:   INC     SlvAdr         ;Set for READ of slave.

           ACALL   GoMaster       ;Acquire bus and send slave address.

           JB      NoAck,RDEX     ;Check for slave not responding.

RDLoop:    ACALL   RcvByte        ;Recieve next data byte.

           MOV     @R0,A          ;Save data byte in buffer.

           INC     R0             ;Advance buffer pointer.

           DJNZ    ByteCnt,RDLoop ;Repeat untill all bytes received.

RDEX:      ACALL   SendStop       ;Done, send an I2C stop.

           RET

;****************************************************************************

;                               Main Program

;****************************************************************************

Reset:     MOV     SP,#2Fh        ;Set stack to start at 30h.

           MOV     XmtDat,#0      ;Initialize transmit data area.

           MOV     XmtDat+1,#37h

           MOV     XmtDat+2,#0AAh

           MOV     XmtDat+3,#055h

           MOV     XmtDat+4,#33h

           MOV     XmtDat+5,#0CCh

           MOV     XmtDat+6,#0FFh

           MOV     XmtDat+7,#0BBh

TestLoop:  MOV     SlvAdr,#I2CIO  ;Write data to PCF8574 I/O expandor.

           MOV     R0,#XmtDat+2   ;Start of data.

           MOV     ByteCnt,#1     ;Send one data byte.

           ACALL   SendData

           MOV     SlvAdr,#I2CIO  ;Read back data from PCF8574 I/O expandor.

           MOV     R0,#AltRcv     ;Start of data.

           MOV     ByteCnt,#1     ;Read one data byte.

           ACALL   RcvData

           INC     XmtDat+2       ;Advance data to next value.

           MOV     SlvAdr,#I2CLED ;Write data to SAA1064 LED driver.

           MOV     R0,#XmtDat     ;Start of data.

           MOV     ByteCnt,#6     ;Send 6 bytes (subaddress, control, data).

           ACALL   SendData

           MOV     SlvAdr,#I2CRAM ;Write data to PCF8570 RAM.

           MOV     R0,#XmtDat     ;Start of data.

           MOV     ByteCnt,#8     ;Send 8 bytes (subaddress + 7 data bytes).

           ACALL   SendData

           MOV     SlvAdr,#I2CRAM ;Write subaddress to PCF8570 RAM.

           MOV     R0,#XmtDat     ;Start of data.

           MOV     ByteCnt,#1     ;Send one byte (subaddress).

           ACALL   SendData

           MOV     SlvAdr,#I2CRAM ;Read back data from PCF8570 RAM.

           MOV     R0,#RcvDat     ;Start of data.

           MOV     ByteCnt,#7     ;Read 7 data bytes.

           ACALL   RcvData

           AJMP    TestLoop       ;Repeat operation for scope watchers.

           END

网友C(2013-08-26):
PCF8563和89C51的资料,看对你有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