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图:智能型电话远程遥控器

楼主(2007-05-26):
 下面是《智能型电话远程遥控器》的功能电路——振铃检测电路的原理分析,请高手根据分析帮我画出电路图:
    电话振铃信号通过电容C1隔直、D1稳压二极管、R1限流电阻输入至
光电耦合器4N25的输入端1口,C1、D1和R1共同组成振铃信号变换电
路,它们使输入电压和电流不会太大,对后面的光电耦合器起保护作用。
光电耦合器4N25起的是隔离作用,光电耦合器是一种电信号的耦合器件,
它一般是将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的光路耦合在一起,输入和输出之间
不可共地,输入电信号加于发光二极管上,输出信号由光敏三极管取出。
    光电耦合器以光电转换原理传输信息,它不仅使信息发出端(一次侧)
与信息接收并输出端(二次侧)是绝缘的,从而对地电位差干扰有很强的
抑制能力,而且有很强的抑制电磁干扰能力。速度高、价格低、接口简单。
    振铃信号通过光耦4N25的4脚输出振铃正弦波,R2和C2共同组成滤波
电路,信号到了开关三极管T1的基极就变成了方波。经过三个反向器的
整形输出到单片机AT89C51的T0/P3.4口,中断方式采用外部中断,计
数5次产生T0中断,控制继电器模拟摘机,完成振铃音检测。

原器件选取:

1、C1隔直电容,因为是过滤直流,滤出低频信号,而且振铃信号的电压
还比较高,因此选取1μF耐压100V的瓷片电容(由于条件限制,本人用
两个2μF耐压60V的电解电容负极相连代替之);
2、D1为稳压二极管,选取36V的稳压二极管;
3、R1是4N25的限流电阻,取33 kΩ;
4、IC1选取光电耦合器4N25;
5、R2和C2共同组成振铃信号音滤波电路,
6、R3和D3共同组成振铃指示灯,R3=100Ω,D3为黄色5mm发光二
    极管;
7、T1和R4组成模拟开关电路,T1选取9013,根据分压原理和74LS04
    的低电平有效值,R4取2.9 kΩ;
8、反向器由74LS04中的三组反向器组成,起整流作用;

网友A:
智能型电话远程遥控器

既然自己都有思路拉,那就自己设计一个吧

网友B:
记得哪个网站上有,去抄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