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V变成12V,用什么电路好呢?

楼主(2007-05-27):
直流24V变成12V,输出电流在1A左右,要求是效率高,热量小,稳定性好,电简单?请问哪种电路比较合适,7812已经试过了,热量太大,输入加了功耗电阻,热量变小,但功耗电阻热量大,怕出问题,各位经验丰富,帮我出出良策啊?

网友A:
电源模块

网友B:
既然允许共地,考虑LM2673或LM2576等

网友C:
为了环保,请使用效率高的开关电源~~~~~~~~~~

根据您需要的电源,常规的电源芯片是:lm2576、2596

网友D:
TO maychang:

请问怎样理解共地带来的干扰,能形象简单地说明一下吗?

楼主:
今天用DC-DC做了实验!

今天用34064搭了这个电路,外围电路不到10个,效果还不错,发热量比较小。

网友C:
不需要加散热片~~~~~~~~~~~

在做pcb的时候根据datasheet来做即可;

网友B:
“请问怎样理解共地带来的干扰,能形象简单地说明一下吗?”
我没说过这话呀

网友E:
8499,8498

用8499吧

网友F:
开关电源 得考虑尖峰脉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