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偶TLP521不能导通呢?

楼主(2007-05-31):
大家分析下,为什么这个TLP521导通不了呢?输入电压为直流的5V到12V,RF已经配过很多种阻值的电阻,74LS14如果不接则能够导通,这是为什么呢?图如下

网友A:
电容10uF就够了,100太大

电容接在电阻前面,RF小于1K

网友B:
去掉电容试试看~~~~~~~~~~

楼主:
电容也换过,电阻也换过

电容之前也换成10uF的了,RF换成过150,1K的,RC也换成过5K的,也把电容接到过电阻前面,其实有一种P521可以导通,我一共换过4种P521,只是编号不一样,而却就只有一种可以,我觉得还是电路有问题,电路挑光偶啊!

网友B:
先把桥和HC14去掉,光耦能饱和导通了

再把这2个东西一个一个的加上去;

输入是直流电源,这个电解电容就不需要了;
桥是为了输入接反了光耦也能导通,其实没有必要,去掉桥,使用TL814就可以了;
TL814内部是2个发光管,价格也不贵;

楼主:
楼上的建议很好!

不过我现在不能在电路上面有很大的改动,我试过了,如果把74LS14不接,P521是可以导通的,接了这个就不能导通,这是怎么回事情,想不明白啊!

网友C:
是不是74LS14的脚搞错了?

网友B:
呵呵,你要使用hc14!ls负载太大了,把光耦拉低了

网友B:
电路设计要简洁~~~~~

楼主:
呵呵,问题找到了

做板子的时候犯了个低级错误,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