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FN小型封装的焊接问题

楼主(2007-05-25):
现在小型元器件越来越多,DFN封装便是其中之一。
请教各位高手,在PCB布局中如何画好DFN封装才便于手工焊接,调试?

请问,为了方便调试现在有专门用于DFN芯片的插座吗?

请问,DFN机器焊接的话,“波峰焊”,“回流焊”能否焊接好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DFN封装的引脚在底部四边,有镀锡;侧面只能看到一点点而已,没有镀锡.
    貌似这样的东西不能用烙铁焊,用热风枪可以.
        波峰焊不能焊,红外回流焊可以.
            它的插座我见过,没有买过.

不知对错,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