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的驱动电路

楼主(2007-05-24):
   数码管有十个引脚,其中八个是a,b,c,d,e,f,g,h,每个对应一段。还有两个引脚是v1,v2这两个引脚一个是公共端 那么另一个呢 也是公共端吗?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我知道根据共阴极共阳极把公共端连低电平或高电平,那么另一端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都是公共端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再问?

  谢谢!!
那么这两个管脚在实际电路中,怎么连接呢!!我知道根据共阴极共阳极把公共端连低电平或高电平,那是把两个端接在一起吗?麻烦赐教!!!

网友C:
悬空即可

..................

楼主:
再问

   谢谢5楼的朋友
还有个问题,如果使用多片数码管时 那么悬空端是不是做片选呢?

网友D:
估计可以找一个多组的数码管,市场上挺多的

网友E:
回楼主

两个公共端在数码管内部联在一起,在外部可以联在一起,等于重复联接,也可以只用一个,另一个悬空。
公共端是否作片选,由你的驱动方式决定。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拿万用表量量就解决的。

网友F:
有数码管驱动芯片的

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16
其他系列参考
http://www.titanasic.com/cn/products.asp?id=24

网友G:
呵呵

  我刚好也在做数码管显示电路。动态显示的时候要片选信号,那么这两个引脚就有用了。要是静态的,共阴的话就直接悬空,共阳的接+5V电源。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楼主:
恩,明白了

  谢谢上面的所有朋友!!辛苦你们了!!

网友H(2011-09-01):
碰到引脚未知的话,可以用个电源加个限流电阻去试,呵呵  得小心, 如果很亮,那得把电阻值加大点,

网友I:
数码管不一定就只有一个公共端。如果需要显示内容比较多或者有几个8的肯定需要更多的公共端。最好看下规格书。如果有万用表 调到二极管档就可以测,看是不是公共端和是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J:
哎,是不是公共端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K:
一般来说,余下的两个都是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