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的好处在哪?

楼主(2007-05-31):
听人说PLC就是编程方便,请问这就是用PLC的理由吗?

网友A:
可靠也是其中之一

网友B:
PLC一般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一般的措施都具备了

其内核还是基于MCU的,它的程序(梯形图)是2次开发,也就是说是解析语言,相对说执行的周期较长。

网友C:
工作方式:串行,循环,扫描

PLC采用循环扫描控制程序的工作方式(串行工作方式):在PLC的工作过程中,如果某一个软继电器的线圈接通,该线圈的所有常开和常闭触点,并不一定都会立即动作,只有CPU扫描到该触点时才会动作: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

网友C:
再补充几点

1软布线,2可靠性高,寿命长,3设计施工周期短

楼主:
RE

那请问串行工作方式优点在哪?

网友D:
PLC灵活可靠

软继电器的触点可以大量被重复应用这与一般的中间继电器比起来绝对大大超越.它的边缘触发功能更能让逻辑关系接近于数字电路,能得到更丰富的控制方式.
由于它工作的特殊性,一般地8051是不宜用来充当PLC的CPU的.尽管可以用51模拟出PLC的工作方式,但性能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E:
方便可靠

现成,容易看懂,容易修改

网友F:
方便好用

串行  让你得到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