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L DXP导入到PCB时没了飞线啊?

楼主(2007-06-01):
请问下,为什么用PROTEL DXP时,从原理图导入到PCB时网络标号是正确的,但不知为何有些元件没了飞线,但网络名还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估计是你的Board layers and colors 设置中的Connections and From Tos 的show里面没勾选上;

楼主:
钩上了

钩上了,就是那些不知道跑到老远的元件没有飞线,当用Navigate也见不到元件,把元件的坐标改到可以看到的范围内,然后在双击一下焊盘,确认就出来了,我觉得解决的方法是怎么在导入的时候把元件都放到能看到的范围内,这应该就OK了,但是DXP在导入的时候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