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画板子,请老手不吝指教

楼主(2007-06-02):
在自学DXP 2004SP2,用自动布线+稍微调整画了张MCU的板子,请大家指点不足,未布的NET用敷铜来连接,上敷VCC,下敷GND,DRC倒是通过了,不知道这样搞好不,
下面是SCH链节地址。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10938866.pdf

楼主:
奇怪

奇怪 怎么连过路人都没有几个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上面VCC,下面GND?

两面都是GND不好么?

楼主:
回楼上

不知道哪样好

网友B:
还是不要自动布的好

U2~u5是用来编码的吗?
为什么不用一个四位的数码管一个47或者48
另外那个u5怎么反了

楼主:
re LS

有道理,数码管是可以用四位的,我是照画的,考虑的不是太多;U2~U5是74164,我把原理图放在那里了啊!
说实话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动布线那里不够好,请高手指点把,在等呐。

网友C:
CY是晶振吧?

有两个脚那么近的晶振吗?我没见过,哦估计几K的有
几M的就没有了,是不是应该把晶振两脚间增大些呢

网友D:
记得大家都是将电容靠近各自芯片,越近越好。

听说有这种不成文的要求。

网友E:
...

其他的不说,如果你这些ic的脚都要连线的话,恐怕很难画。空间不够。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IC靠的太近,维修会很麻烦。还有一点,为了维修拆IC时不至于把连线破坏,请把IC的脚的连线尽量放在背面(非元件面)。否则把IC翘起来的时候,板作质量不过硬,会被拉起很多铜箔,板直接报废!

网友:
先不说器件布置是否合理。

走线就有很大的问题。飞线交叉,间距不够。。。
建议先看看电子工艺方面的书。

网友F:
IC的方向尽量要一直

网友G:

1)首先,能够画出来就很好!在一些要求不高、电路也没有高频成分,电流也不大的情况下,自动布线还是可以用的(不过建议要好好设置自动布线的参数设置)。

2)PCB的布局很重要,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3)要完成好的板子,还是用手工好
4)有一些基本规则,可以先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有几个疑问:

1.不知道9楼的兄弟是不是说布局太密集,我已经顺利的走完线了啊,其它的飞线(GND、VCC)是通过敷铜来联接的,不知道行不行;
2.针对本图不知道布线时什么参数还得修改,飞线交叉?(10楼),不太明白;
3.请详细告诉我哪些元件布局不合理,回去改过,是讲电容不够近吗?
4.对于左下那些焊盘的作用我不太清楚,请指点下(我是看有高手那样搞的)。
5.我发这块板主要是想问大家上敷VCC,下敷GND,以减少走线,并增强抗干扰,不知道这样搞好不好;

网友H:
回楼主

建议你最好把板中所有的线都练起来这样问题可能会少点
还有敷铜一般都是对地的,没听说过单面板或双面板的VCC敷铜连接.
还有最好用手动布线,自动布线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