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上个关于光藕的问题

楼主(2007-06-02):
(无正文)

网友A:
内部由发光二极管(发射)和光敏三极管(接受)构成

实现电器上的隔离

网友B:
那个TLP521的资料看看把,容易下到的

楼主:
光藕导通有电阻吗?

光藕导通有电阻吗? 要是有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C:
光藕像三极管一样,导通后有压降,不能叫电阻

网友D:
二极管端导通电压认为是2v,电流要保证在10mA左右

楼主:
我看到这样一个电路,

我看到这样一个电路,是光藕像三极管发极接地,而集极通过电阻接5V电压,我想这样不会有问题吗?图是这样的:

网友E:
发级接地有什么问题,就像OC门一样,同时有上拉电阻

网友F:
这样不好,可能是一振荡信号。输入端使用单独电阻,再则

就不必使用光耦了。没有隔离作用

网友G:
光耦要用隔离电源才能有隔离作用

图中是公共电源,没有隔离作用。

楼主(2007-07-11):
问一下

问一下要是二极管接另一个电压,那么光藕的三极管输出的是不是反相?

网友H:
hao

youyong  a ff jf

网友H:
g

yu hy  a

网友I:
顶,看晶体管工作原理去

网友J:
NEC2501 KK618

NEC2501 KK618  是不是光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