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主板上所有PCI插槽不能使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07):
各位网上高手,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PC机主板上所有PCI插槽不能使用是什么原因?我拿了好几个好的PCI卡都无法找到此设备,求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知道是主板的哪一个地方出错了???

网友A:
你肯定这个卡在别的机器上能被识别吗?

网友B:
............

最可能的情况:你驱动没装吧
如果不是  主板有问题  那原因就很多了.....

网友C:
只讲硬件问题!

检查供电电压:5V,+5V,+12V,-12V,若正常,执行NEXT
    复位电压:A15脚,有个从低到高的跳变,正常执行NEXT
    时钟信号:B16脚,33MHZ,也可以量电压一般为1.6V,若正常为南桥FAIL!

网友D:
楼上修板高手啊

还有5VSB和3VSB电压需要检查了

不过要先在BIOS里面看看是不是把PCI插材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