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画PCB大家看看

楼主(2007-06-01):
(无正文)

网友A:
粗略看了看

元件名称最好统一一个方向,比如U5
板子外形定义一般不用TOPLAY,可以用KEEPOUTLAY
你输入的AC电压?

楼主:
是AC

AC9 和AC15

网友B:
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C:
可以更紧凑些

另外元件方向最好统一只用两个方向,夹角90度

网友D:
求画图软件

那位有画图软件
请发个给我
谢谢了
418909361@QQ.COM

网友E:
禁止布线的外框是不是画错层了

禁止布线的外框是不是画错层了

网友F:
是 外框确实是画错了。
应该在禁止布线层上

网友G:
是用什么软件画的?Protel?

网友H:
这里没有人用"机械层"定义板子边框的么?

楼主:
To 11楼是Protel DXP

网友I:
退耦电容,很必要的

楼主:
每个都的加吗 ??

什么时候要加???什么时候没必要加??

网友J:
不一定,不加也可以但是最好还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