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51单片机扩展IO及RAM后...

楼主(2007-06-09):
急,51单片机扩展IO及RAM后..P0 P2口未用到的IO还可以当一般IO用吗?

扩展RAM为6264,扩展用了13条地址线,P2.7//P2.6用做片选.还有P2.5未用.

会的指点下

网友A:
这种情况,P2口一般不用作普通I/O

这些口线可以用作I/O线,但软件上需要一定技巧才行。
如果需要扩展I/O,比较好的方法是采用地址译码的方法扩展并行输入或输出端口,这样程序比较简单,容易修改。

网友B:
一般不行,不过可以考虑页方式访问

P0还又没用的吗,不会吧。如果采用分页访问模式即MOVX @Ri之类的指令而不采用MOVX @DPTR,P2口做页选,则没用到的可以用作IO口,因为这种模式整个P2口就是用作IO口方式的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
详见: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