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7-06-09):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走向似乎不太合理

楼主:
电源为什么不合理?

说得具体点好吗??该怎么走??/谢谢。

网友B:
走线感觉有点乱

网友C:
很多线手工调整后拐角不是45度了,不美观

网友D:
减少走环形,

网友C:
似乎单面板就能搞定

楼主:
TO conwh

减少走环形是怎么回事???望指教。

楼主:
To 9楼

我直接从7805的输出接出和从电容后便接出没有什么区别吗??
接成U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E:
滤波电容当然是越靠近稳压器越好了

网友D:
在负载电流发生波动时,使用了回型电路极容易发生干扰

已经相当于有一圈的电感(天线)了

楼主:
重新改过

网友F:
LZ

布线太乱,而且器件摆放不合理,而且我感觉你这个板完全可以做成单面板.
总体来说太乱.

网友F:
补充一下

那四个定位孔最好接地减少电路中的干扰

网友G:
提个建议

你的那四个二极管那样放行吗?

网友H:
布局

功率管离电解电容有点近 太热的话影响寿命

网友I(2007-07-13):
lz

楼主得布局真是很零乱,布局要从走线规则出发,功能块要分划,一个功能块得零件尽量放在一起,如你得P3,D1,U4,C7,180度掉转,你得走线不就可以不蔸圈子了,电源走线要遵循,大电流必须先过滤波电容,在从滤波电容上分地给其他ic,电源正极也是从电容上走线,这样减少电源干扰

网友J:
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注意布局和布线的结合。

网友K:
亮一下你的电路图看看,怎么找不到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

楼主:
RE 20F

没有,我的电路消耗很小也是必须的吗??

网友L:
必须的.

一:单面板完全可以搞定。
二:滤波电容没有加。
三:走线不合理。有时候莫名其妙就有过孔,完全可以一步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