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秒表电路图.

楼主(2007-06-08):
电路能简单点的.可以用单片机制作或者是数字电路的.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所要的精确度是多高呀?

网友B:
再加秒计数,显示.(好象40110就行)

楼主:
最好能上传个图纸那就好了.

最好能上传个图纸那就好了.精度一般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又是做毕业设计的吧?

自己动手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