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非易失性RAM”和“E2PROM”是一样的吗?

楼主(2007-06-08):
请问大家“非易失性RAM”和“E2PROM”是一样的吗?
“非易失性RAM”和“静态RAM”有何区别?

网友A:
“非易失性RAM”和“E2PROM”不是一样的

应该说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RAM,另一个是ROM。

“非易失性RAM”和“静态RAM”有何区别?
所谓“静态”,是指该芯片不必过一小段时间就要刷新一次,相对应的是动态RAM,这种芯片存储内容必须每过一小段时间刷新一次,否则就要丢失。
所谓“非易失”,是指下电后芯片存储内容仍不会丢失,相对应的是易失,保持加电状态内容不会丢失,下电即丢。

网友B:
有些NVRAM实际上就是专用的SRAM+控制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