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的电阻怎么取值才能令LED达到最亮

楼主(2007-06-10):
如图,当P3.7=1,这个电路的电阻怎么取值才能令LED达到最亮呢?

网友A:
简单的计算一下:

LED的电流=(5-0.7(LED的压降))/220=20mA;
假设三极管的贝塔=100
那么Ib=0.2mA

R3=1K,Ib至少能流过2mA以上电流,考虑到P3.7被拉低的电压和Vbe;
可以保证三极管深度饱和导通;
R1和R2在这个电路中可以取消了;
设计电路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能不能把可有可无的元器件取消;电路越简洁越好,故障率越低;

89C2051的P1和P3是增强型的I/O,我记得驱动能力可以达到20mA,与一般的89C51是不一样的;

网友B:
LED发光强度只与2R1有关,你已经取定了

其余电阻只要保证Q1充分饱和截止即可。
具体到你这个电路,1R3和1R2可以不用。
实际上,2051低电平输出电流相当大,完全可以直接驱动LED,三极管都可以不用。

网友C:
怎么同时有上拉和下拉电阻..

这样不会影响默认状态下的灯亮还是不亮吗?

网友A:
maychang说的对,三极管都可以不要,直接加限流电阻接到P3.7

网友B:
hq_y 的计算有点问题

1、LED压降不是0.7V,红外发光管约1.1V,红色发光管约1.6V,绿色发光管约2.1V,蓝色发光管约3V。
2、89C2051各I/O引脚高电平输出电流很小,不足以使Q1饱和。低电平输出电流很大(20mA),足够使LED发光。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楼主没有详细研读89C2051的DATASHEET.

如果他已经这么做了还是不得要领,那是悟性问题.但貌似没有.

网友E:
回2楼

回2楼LED压降0.7V。。。
我可没有见过这样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