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下载线开发时的串口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16):
我正在用ATMEL公司的STC89C52练习各种程序,用的是USB下载程序.在做串口通信的时候,电脑上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电脑本身没有串口.USB驱动的时候串口与串口调试助手上的串口号不一致.无法发送接受数据,怎么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STC系列可不是Atmel的产品

是宏晶的。如果你的USB驱动可以工作的话,只是把串口助手的COM口号和在PC上USB虚拟出来的COM口号一致就可以使用了。我一直这么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