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单片机多机通信的疑问

楼主(2007-06-14):
在书上关于51多机通信的结构图都是如图所示,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一个从机的TXD在发送信号的时候,肯定会改变其他从机上的TXD的电平状态,这个在电路中应该是不行的,不知道实际中使用的多机通信是否和书上完全一样结构?请使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不能这样接

任何时候两个输出不能直接接在一齐,除非类似开集输出加上拉电阻相当于与门之类的特殊用法

楼主:
把从机的TXD都连在一个或门上,应该可以把

这样应该觉得可以把。

网友B:
还是不行

TXD不工作时电平为高。楼主的意思,某个TXD工作而其余TXD不工作,或门输出随这个工作的TXD动作。想法是对的,但逻辑错了。应该用与门才对。

网友C:
随便说说

谁说不行,只有一个主机,任何情况只能有一个从机和主机进行通信,总之协议比较复杂。。。

网友A:
maychang说得对,俺就用与门搞过

网友:
外部采用485标准

RS485 IC本身有硬件争用保护功能的。
书上的理论学学理解了就可以了,要实用,绝对要往工业标准上靠。

网友D:
51单片机的IO口本来就可以线与...

如果楼主的是51单片机的话,这样连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B:
可要不是51单片机呢?

那就不能直接联在一起了。

楼主:
是应该用与门才对

开始考虑错了,如果用或门,其他TXD一直为高,那无论发信号TXD怎么变,输出都是1,就不对了。看来书上只是示意的表示方法,实际中直接连还是有隐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