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07-06-18):
正常光藕左边的电阻压降是2.6V,在导通是它左边电阻上方是3.8V,下方的电压是1.2V,光藕右边在导通时应该也有4点几伏电吧,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光藕左边电阻上方是1.0V,这样光藕就不会导通, 光藕 三极管LED都是好的,可就是LED就是不亮,为什么那里只有1.0V电压?还有光藕有压降是1.2V吗?

网友A:
光藕二极管端串联的也是10k电阻吗

才多大电流呀,这个光藕不会导通的

网友B:
还要看光耦是什么型号,不同光耦传输系数差得很远

网友C:
我感觉左边熟人电流太小

楼主:
左边的电阻是120欧,我看错了。

左边的电阻是120欧,我看错了。

网友B:
如果与光耦一次串联的电阻是120欧,此电路没有错误,LED应该亮。
检查该电路,可以用万用表100mA以上电流档将光耦二次短路,对应LED应该亮。
如果光耦二次短路LED亮,问题在光耦。如果光耦二次短路LED不亮,问题在两个三极管或LED。

楼主:
maychang

maychang
        如果说下面光耦的不导通,那么上面的光耦呢?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光藕左边电阻上方是1.0V,这样光藕就不会导通, 光藕 三极管LED都是好的,可就是LED就是不亮,为什么那里只有1.0V电压?还有光藕有压降是1.2V吗?
为什么只有1。0V呢?那电阻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