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画的图怎么样才可以转换成图片格式

楼主(2007-06-18):
(无正文)

网友A:
转换成PDF

可以转换成PDF的文件的,到时候再进行其他的处理就行啦

网友B:
提供两种方法参考

1、打印成PDF。
2、用printscreen按扭复制到画图板中,保存为GIF或者是JPEG格式,再在WORD中插入图片。

网友C:
也可以用个红蜻蜓抓图软件来抓图

网友D:
用QQ么?直接裁剪即可,简单快捷

楼主:
你们可不可以说一下

你们可不可以说一下怎么用啊,我知道WORD可以,可是WORD保存是的文档啊,

网友E:
这个试过吗?

像3楼说的办法2很好用啊
用printscreen按扭复制到画图板中,保存为GIF或者是JPEG格式

网友F:
还用QQ剪好

网友G:
printscreen windows自带的截徒工具即可

楼主:
printscreen

小弟是一个刚学者,请问printscreen在哪里啊?

网友H:
大键盘右上角去找

网友I:
用printscreen

我也觉得用printscreen就行了,在键盘的右上角,

楼主:
我的键盘的右上角没有啊?

我的键盘的右上角没有啊?只有一个Prtscysrp

网友J:
大概就是这个键

按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K:
用截图软件.

http://www.**/blog/likee/33458/message.aspx

网友L:
右上角 Print Screen SysRq

网友M:
smartprinter,可以保存为bmp或pdf

网友N:
转换成GYF格式

网友O:
简写为 PrtSc

网友P:
真是菜鸟^_^

教你一个最时髦的方法吧,拿个数码相机把图拍下来^_^

网友Q:
几种方法都可以的,注意把protel里的格显示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