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语音,MIDI播放模块

楼主(2007-06-14):
MP2508语音/MIDI播放板
高保真语音播放:16KHz采样ADPCM
多和弦MIDI音乐播放:乐曲或铃声
开关触发、地址编码、串口多种选段方式
单段、多段放音或自动循环放音
电路板尺寸:25*45mm 内含0.5W功率放大器
接上4.5-6V电源和喇叭即可使用
语音长度:16/120秒,1-30段
MIDI长度:>600秒
用户提供文稿或WAV或MP3文件即可录入
目前已有各种常用内容类型成品
如:警告类,服务类,数字单位类。

详细资料可以网上下载,网址:
http://www.cherrychip.net/cpjs_yycp.html

网友A:
请问一下:

有了MIDI文件(数据),那如何让MP2508播放该MIDI 音乐 ?

E-mail: MicroLCD@163.com

楼主:
q

MP2508提供1MB-4MB的文件空间,可以将常用的MIDI文件放到其中调用就可以了,按照一般一首MIDI曲子大约50K计算,最小的MP2508也可以存放进1000/50=20首,作为低价解决方案MP2508没有提供外置选曲,如果你需要外置选曲,可以使用MP2505,他提供MIDI解码模式,也可以委托设计成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的版本或其他。

网友B:
这个东东放的不是midi档哦

ht好象也有几款号称可放midi档,展会上我去问了一下,说是把midi档转成wav档再用.晕.midi档最大优点就是个头小,你把它转成wav档了还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那你听清楚了,这个放的就是MIDI档,自带GM音色库!

哈哈

楼主:
自己算算了

我前面贴子说了,1M空间存放20首MIDI,转成WAV可能吗?

楼主:
这个东东放的就是midi档哦

ht好象也有几款号称可放midi档,展会上我去问了一下,说是把midi档转成wav档再用.晕.midi档最大优点就是个头小,你把它转成wav档了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这个MP2508就很好了,他不用把midi档转成wav档再用,我们当然知道midi档最大优点就是个头小,把它转成wav档了还有什么意义呢?
哈哈

网友B:
很感兴趣,敢公开芯片的技术资料吗

LZ玩过MIDI吗?,GM音色库有多大个头知道吗?
midi档3k︿5k大小个头可播放1分钟音乐,你1M ROM才放20只歌不是太少了点吗?
"MIDI长度:>600秒",才10分钟呀,50k的量.

看看人家的真家伙

 1 和弦铃声概述
      和弦原来是乐理上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按照三度关系叠置起来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音的结合;而在音频器材的工业设计领域中,和弦指的是多个音源同时发音,也叫复音、多音(polyphony)。和弦铃声在手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的音色饱满圆润,立体感强,已经全面取代了以往的单音铃声。目前和弦铃声文件格式有多种,如MIDI、MMF、AMR、MP3、IMY等,其中MIDI是目前支持度最高的铃音文件格式,它的文件占用空间小,表现力强,几乎已经成为目前和弦铃声手机的标准配置。
  手机中的MIDI和弦音乐是通过内置高集成度的和弦芯片播放MIDI音乐文件来实现的。和弦芯片使用的声音合成和音色调用方式决定了铃声的播放效果。早期的FM(Frequency Modulation)合成法将多个频率的单音组成复合音来模拟各种乐器的声音,产生的声音音色少、音质差。另一种是波形表(wavetable)合成法。这种方法是先把各种真正乐器的音乐录制下来再进行合成处理,音色好,音

域广。根据波表产生方式的不同分为软件和弦和硬件和弦两种。软件和弦比硬件和弦节省系统开销,更容易集成到移动设备上。
  目前手机市场有多种和弦控制芯片,使用较多的有日本的Yamaha,我国台湾的华邦和旺宏、大陆的中星微和智多微。各个公司的和弦芯片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智多微的C520能够支持民族乐器播放,所以选用C520作和弦音乐控制。
  2 C520和弦芯片
  C520是上海智多微电子有限公司的一款和弦芯片,专门用于为手机提供清脆逼真的音乐铃声和丰富游戏音效。该芯片集成了64和弦、16音色波表和21首中国民乐,具有3D立体声环绕增效的MIDI合成器、MIDI GM预置ROM、16位高性能音频数模转换器和2/4位ADPCM解码器等功能。
  2.1 芯片特点
  相对于市场上的其他手机和弦芯片,C520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 能够通过片上的音乐合成器对输入MIDI信号合成,或者通过ADPCM解调器对输入的ADPCM信号解调,然后通过内置的DAC输出波形。
  ② 集成了高质量的MIDI GM音色库,容量高达3 Mb;提供GM音色库之外的民族乐器音色库,支持二胡、古筝、琵琶等20多种民族乐器;支持多音色和复音——最多同时支持16个音色和64复音。
  ③ 具有多个功能端口,可支持手机振动驱动及LCD背光驱动,可用于播放音乐同步的PWM来控制七彩灯。
  ④ 与主控端的接口可以是并行接口或者串行接口;允许芯片工作于DAC输入模式,接受兼容通用串行DAC数据格式的输入数据;片内集成不同输入数据的FIFO;待机模式下典型工作电流小于50 μA。
  2.2 功能单元
  整个芯片由IOU(I/O接口单元)、 SG(音乐合成器)、ADEC(ADPCM解调器)、TG(时钟模块)和ANALOG(逻辑)模块组成。
  IOU完成与外部CPU的接口,控制内部的FIFO以及芯片其他功能接口;形成音乐的MIDI数据以及外部CPU对芯片的控制命令也是通过IOU中的寄存器送出。SG模块从IOU的FIFO中取的MIDI数据,采用波表合成的方式合成音乐。ADEC接收经过压缩的PCM数据,根据相应的控制信号进行解码,将解码后的16位PCM码输出至SG的DSP单元。TG对输入时钟倍频以及产生内部时钟。ANALOG包括一个DAC和对DAC的输出信号进行低通滤波以及功率放大的AMP。C520芯片内部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C520内部结构框图
  3 应用
  3.1 典型电路
  控制CPU选用三星公司的32位RISC芯片S3C4510B。该芯片是专为嵌入式以太网应用开发的,内核为ARM7TDMI,支持高代码密度的THUMB指令集,适用于对价格及功耗敏感的应用场合。
   C520与S3C4510B可以是并行接口或者串行接口,但是并行接口比串行接口数据传输速度快,因此在本设计中采用并行接口。芯片应用电路如图2所示。

图2典型应用电路
  在这个电路中,C520的CS_N用S3C4510B的I/O P0进行控制。其实如果在片选信号线够用的情况下,可选择S3C4510B中ROM/SRAM/Flash片选信号 Nrcs[5∶0]中的任何一根信号线,这样可以节省1根GPIO;同理,如果不想再控制C520复位,可以将其复位信号与S3C4510B的复位线nRESET相连,这样S3C4510B与C520将在上电时同时复位;C520 PD脚是低功耗状态控制引脚,“1”为正常工作状态,“0”为进入低功耗状态;C520 IRQ脚为中断输出脚,其可连接S3C4510B的外部中断请求信号脚XINTREQ[0]。
3.2 芯片初始化
  C520的初始化工作非常简单,包括:
  ① 根据外部时钟设置PLL分频比。PLL分频比由寄存器CLOCK(read:10h/write:11h)和寄存器Master Clock(read:18h/write:19h)共同决定。内部时钟频率fsys=fclock·(DN+1)/(DM+1)。其中DM为寄存器CLOCK[4∶0],DN为寄存器Master clock tuning[5∶0],fclock是外部输入时钟,内部系统时钟频率fsys必须定在48 MHz~50 MHz之间。
  ② 打开模拟模块,向寄存器Analog Power Down(read:66h/write:67h)的bit3写0。
  ③ 设置Analog Select,根据寄存器Analog Select(read:60h/ write:61h)选择模拟功能。
  3.3 播放MIDI音乐文件
  C520可以播放MIDI FORM

AT 0和MMD格式的MIDI文件。
  MIDI FORMAT 0文件开头4字节数据ASCII值为“MThd”,MMD文件开头4字节数据ASCII值为“MMhd”。ARM发送这两种格式的MIDI数据过程不同,在发送前根据文件开头4字节数据进行区分。  发送MIDI FORMAT 0格式的MIDI文件,文件中的所有数据都要发送。
  MMD格式的文件,可分为四块,每块的开头都有8字节的头数据部分。第1块头数据部分前4字节的ASCII码值是“MMhd”,第2块头数据部分前4字节的 ASCII 码值是 “MMly”, 第 3 块头数据部分前 4 字节的ASCII码值是“MMdd”。第4块头数据部分前4字节的ASCII码值是“MMex”。每一块头数据的第5、6、7、8字节是这块数据的长度(不包括头数据),第5字节是低字节位,第8字节是高字节位,这4个字节组成的十六进制数据加上头数据长度8,就是这块数据的长度。MMdd块数据的头数据后面就是经过压缩的MIDI数据;MMly块数据是用于卡拉OK的专用数据,播放MIDI时无须发送该块;Mmex为扩展块。
   向C520发送MMD格式的MIDI数据时,先发送MMhd块,接着发送MMdd块的MIDI数据部分(即该块中除块名及块长度的部分),而MMly块不用发送。
  图3为播放MIDI文件流程。

图3播放MIDI文件流程
  结语
  本文介绍了智多微公司的手机和弦芯片C520,给出了其原理及内部结构图。采用三星的RISC芯片S3C4510B做控制器,实现了和弦音乐的播放。文中给出了详细的电路原理图和播放MIDI音乐文件的流程,可以作为和弦芯片在移动产品上的应用参考。

楼主:
这样好吗?

你给我一个900K的.mid文件,(保守点,因为我自己的系统要用100K左右),我给你写到我的MP2508里面,给你听,如果出来的不是干干净净的MIDI多和弦而是压缩的一塌糊涂的ADPCM,我给你1万块钱,注意了,MP2508只要十几块钱,还自带0.5W功放,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打赌?咱就赌MP2508播放的是否是自己的GM库的MIDI,如何?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是将对方的MIDI转成WAV后再播放,那末声音肯定是对方GM或XG库的音色,如果是本身GM库的,那么就是本身的音色,这点你该清楚的.另外说道是否玩过MIDI,可能很多电子工程师还针对MIDI不一定就了解,但你算找对人了,我1984你那就开始玩电子音乐了,下面是我们的一个小产品,MIDI控制器,供你参考,哈哈
需要了解我们的MIDI产品请浏览我们的MIDI产品网页:
http://www.cherrychip.net/cpjs_midicp.html
我们提供可供MIDI键盘和普通单片机串口控制的MIDI音源板!

MIDI TOTO MIDI控制器
通过MIDI口、串口、USB连接电脑,实时控制各种MIDI软件操作(如CakeWalk) ,完成虚拟调音台、虚拟合成器的操作控制。可用户自由定义的4个推子、4个旋钮并可动态分配为八组得到32个推子和32个旋钮的控制能力;八个开关可以自由定义16字节长度的任意MIDI Sysx系统码序列,实时发送。通过MT01设置软件可自由定义模板数据,不需驱动兼容WIN98、ME、2000、XP各平台音乐软件及其它MIDI设备。

楼主:
by the way

郑重声明,MP2508内部包含44.1KHz 采样16bit GM音色库!

MP2508的姊妹产品MP2505就是一个MIDI音源板,提供标准MIDI或串口,可以使用MIDI线连接到电子琴或合成器或MIDI键盘的MIDI OUT接口上,实时演奏现场演奏的声音.MIDI口是不走任何音频信号的,如果自身不带GM库是不可能出声音的,这点基本常识应该都知道的了!

楼主:
MP2505M 标准MIDI音源

MP2505M 标准MIDI音源
内含16BIT/44.1KHz采样GM库,支持串口和MIDI接口,附0.35W数字功放,板载FLASH可预置百首MIDI演示曲。连接MIDI键盘即可实时演奏。

楼主:
about MP2505

这个MP2505照片可以看到,他只有三个芯片,其中白色的是光藕,用于MIDI接口,没什么说的,DIP16的就是和MP2508一样的MIDI音源母片,另一个DIP28的其实是PIC16F73,它仅仅用于提供串口和MIDI接口的转换,硬件上如果感兴趣可以购买后验证:MIDI口通过光藕是接到PIC16F73上去的,我们连MIDI音源都作了,说明我们已经有这个能力!

网友C:
MP2505M多少钱一个?

有多少种音色? 最多可以多少通道同时发声?

我这里是教育网,你给的地址和照片我都打不开。

网友B:
哈哈,lz不要介意哦

我只是觉得你的东东太便宜了点,才有点不相信了拉
能提供2505,2508详细的技术资料吗,想把你的芯片用到其他产品里去

楼主:
MP2505M的价格网页上有,很便宜

不在这里报价是因为这里论坛的规矩,我发的贴子带上价格的,很快就被请到供需广告里去了,哈哈,所以没有报价,但我们的产品网页上都在产品旁作了报价,因为是一手产品,不是倒买倒卖,所以我们一贯都公开价格。这里泛泛说说,MP2508:12-20元,MP2505M:50-80元,这是样品价格,批发更便宜。GM库根据用户需要可以配完整库和简约库,完整库就是GM标准的128种音色47种打击乐,最大复音数64,简约库音色数量减少,但音色质量一样,减少音色种类其实道理很简单,对于工业应用没有哪个必要,十种钢琴音色在ADSR上的微妙表现,在小尺寸喇叭上没有听觉意义,简约库和完整库价格差别也不大。MP2505M贵是因为他的定位不一样,而且板上预留了很多实用的功能,比如:无线遥控,TDA2030A大功率功放,汽车12V电源切换(还有节能用途的继电器,哈)。。。

网友D:
其余不感兴趣,1-4MB的存储器

1-4MB的存储器+外围卖12-20元,用的什么存储器有这个低价?4MB还是4Mbit?

楼主:
我这里说的1MB是1M Bit,OK?

一片1G08的NAND FLASH大概零售:25元钱,他有128MB,平均1MB:0.19元,哈哈,现在1GB的U盘就卖那么点钱,怎么没人怀疑他的真假?我1MB可卖了10几块钱,本来还怕别人说我太贵了。

楼主:
上不去地方网的,请给我EAMIL,我给你发PDF说明书

OK?
也可以直接给我发信索取
cherrychip@cherrychip.net

网友D:
看了LS的发言,俺更糊涂了,bit和Byte到底您老弄清楚了没?

“如果不是Bit,怎么敢答应他存放进900KB的MID文件”

4Mbit也就512KByte,您老把900KB怎么个放法?

网友D:
NAND FLASH是便宜,但是没有小容量

俺很多个应用里要用4Mbit的存储器,NAND FLASH单MB价钱是便宜,但是俺总不能把一块FLASH拆成几块用吧,单价¥25,您老卖¥12-¥20怎么个卖法?

网友E:
我出去凉快凉快吧,天太热

楼主:
这样说就清楚了

哈哈,上面贴子说的不够准确,MP25XX所配置的母片容量从1M bit 到8M bit都有,折算成Bytes就是128KB-1MB,OK?

网友D:
俺请教的就是这个

1M bit 到8M bit卖¥12-¥20
那么您用哪个存储器,能有这么低的价钱?NAND FLASH俺真没在现在的市场上买到这个大小的。

楼主:
4M bit是吧?可以呀

4M bit存储器,10K起定,单价:12元,上面还可以印你的**,如何?

网友D:
¥12俺还买你的?

零售¥7的4Mbit一抓一大把,看样子LZ的东西,除了FLASH外,其余的成本控制得不错,在¥10以内,还不包括损耗,PF一个

楼主:
争论的焦点从开始的不相信是MIDI到成本,哈哈

欢迎讨论,最好谁舍得12块钱,买一个,回去一放不是MIDI,然后贴出来,我在这里承诺一百倍赔偿他1200元钱,如果是MIDI没错,就在这里说一百遍:MP2508可以播放MIDI,千真万确。当然你可以COPY,但一定要够数,哈哈

楼主:
那我还告诉你个情况,MP2508是单芯片,没有外界存储器

照片里看到的那个DIP16的IC就包括了所有的:GM库,存储器,0。5W功放,根本不用外接存储器

网友D:
焦点一开始就是在成本上,MIDI没什么了不起,难就难在成本

¥12您是不是包含1MByte的存储器?是的话俺多买点,就拆存储器就行,其余俺撂一边了。

楼主:
你怎么拆?

上面的贴子已经说了,整个板子就一颗IC,All了。
本来从一开始我们也没说MIDI是什么高技术,玩的就是个便宜,而且本来是介绍他的语音播放为主的,所谓一个廉价的单放解决方案,顺便它也提供了MIDI档的播放功能,但可能有的同志觉得MIDI太复杂了,以至于不相信,认为我们是要把MIDI能成WAV在骗人,从技术角度说累不累?这个从成本角度提出异议的倒是很有意义的,也正因为我们做到了如此的价格,才敢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