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相关问题

楼主(2007-06-15):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是否是放大电路,再看反馈。。。

网友:
运放+ -输入同时加有反馈电阻?

如果这几个反馈电阻的阻值不是一个数量级别的。。。

楼主:
如果这几个反馈电阻的阻值不是一个数量级别的。。。

如果是一个数量级的会怎样?不是又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