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电的问题

楼主(2007-06-26):
单相电有必要分零线和火线?一般单相电可以随意接到负载上吧,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当然要分,难道电工最基本的一句话没听说过吗?

“接灯原则:火线进开关,地线进灯头,连接开关与灯头”,体会一下这句话的含义。

楼主:
火线接灯为什么不行?

如果灯是负载,220V怎么接不都可以?

网友B:
当然不一样了,这样接法,开关断开的时候灯头上还有电

楼主:
接零线就没有电了?

难到就是零线接地了?如果远端接地,你怎么保证近端就没电了?如果是隔离得到的220V电,那不就都带电了?

网友C:
按规范做吧

楼主:
大家说的是民用电的接法吧。

交通红绿灯,铁路信号灯不见得也是这样的规矩吧

网友A:
楼主:规范是一样的。虽然零线也可能带电,但总比火线安

真因为确保安全,所以又引入了接大地的“接地线”。

网友D:
lz喜欢钻牛角,东北话叫“拔犟眼子”

你的设备反接可以工作,通常也不会发生事故。但是一旦发生事故,你接错了线,你要负全责;而0线由于其它原因带电造成事故,你是没责任的。至于责任大小,是赔钱还是坐牢那要视事故后果严重程度。

网友E:
另有一般见解

支持九楼的说法,
电工知识里面对单相电源有一定的规则,当然有些电器对用电没有一定的要求!!!!!
为了安全还是用《用电安全》接吧!!!!!!

网友A:
在此做一点补充:

如果你设计的电气设备用的是双眼插头(一般是小型电器),就可以不考虑火零线的差别。
但一般的“大型电器”由于采用了大量的金属部件(特别是金属外壳),而且接线也比较复杂,这就要求分清火零线并加入接地线。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选择三眼的插头。记住,墙上的三眼插座接线是有规定的:那就是“左为零线中为地线右为火线”。

网友F:
顶一下.

┌───────┐
│   E   │
│   ┃   │
│N \ / L│
└───────┘

E:Earth “地线”(大地/接地)……保护接地工程符号是PE。
N:None “水线”(零线/中性线)……*零线俗称水线。
L:Line  “火线”(相线)……火嘛,有杀伤力的。也就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