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04):
我手头有一个小型的继电器标称为
COIL:12VDC
 10A 125VAC
 7A  250VAC
 7A 28VDC
请问后三行参数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是按12V直流继电器买的

网友A:
接点允许通过的电流

由于直流灭弧困难所以,继电器接点允许通过的电流也要小点。

后三行参数就是以灭弧能力确定的。

网友B:
生产厂家标得很清楚

“COIL:12VDC”
线圈是12V直流。

网友C:
后三行就是可以应用的极限参数吧。

网友D:
触点容量,用到顶就等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