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是感性负载吗?

楼主(2007-07-04):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用继电器作负载是感性负载吗?

网友A:
电磁继电器是

所谓固态继电器不是。

网友B:
也要看哪几个脚

如果是线圈那就是,如果是其它触点则不是了。

网友C:
也要看哪个厂出的,

有的厂的是,有的厂的就不是了

网友D:
也许是,但要分什么情况

也许是,但要分什么情况

网友E:
当然是

因为有电磁线圈

网友F:
是啊,继电器种类很多

固态继电器肯定不是感性的

网友G:
一般的是

一般的是~
具体的情况还要具体的分析

网友H:
在我印象中一般都是的.

网友I:
我用的都是